编码器与PLC的连接

楼主(2005-06-13):
编码器如果是并行输出的,可以直接连接PLC或上位机的输入输出接点I/O,其信号数学格式应该是格雷码。编码器有多少位就要占用PLC的多少位接点,如果是24伏推挽式输出,高电平有效为1,低电平为0;如果是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则连接的接点也必须是NPN型的,其低电平有效,低电平为1。能否将集电极开路NPN输出的接到正逻辑的PLC的IO上呢?例如图尔克的负逻辑绝对值并行输出编码器能不能接到正逻辑的S7400的PLC数字输入模块上呢?或者编码器能改变输出方式?编码器上的U/D有什么作用呢?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

网友A:
编码器上的U/D起升降记数

网友B(2007-06-24):
一个问题:编码器输出一般要接高速计数模块的,不同的PLC输入点是否能够满足计数的需要呢?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并行输出应尽量选推挽式输出型,驱动能力强,不易错码、损坏。其他可选串行SSI、4--20mA、RS485、各类现场总线如DP等。集电极开路的一般不推荐,这种输出属经济型,一般只用于单机设备控制,如仅以简单电路来改变极性,很容易造成错码或损坏,一般不推荐。

与S7-400配的绝对值编码器,SSI输出或DP输出是最佳选择。

上海精浦机电有各类绝对值编码器输出可选,大部分都有现货,可来电咨询:021-32031167

网友D:
编码器上的U/D起升降记数

www.shhfl.comhttp://www.shhf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