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跳F0030故障

楼主(2005-06-14):
西门子440开机,该机可运行,两个冷却风机也正常运转,约运行一分钟的时间后跳F0030,经检测两个风扇在运行时测速信号为低电平,表明风扇有测速信号输出.检测其外围也没发现异常.各位有何高见,请赐教!!

网友A:
你先换两个新的试一下,是不是ADDA的风扇啊,是的话换一个准没错.

楼主:
谢谢留言,确实是ADDA风扇,有没测过其测速信号在正常情况是多少伏电压.

网友A:
这个我到没测过,主要是这个风扇的风叶很容易脱落,所以现在西门子的变频器一边用ADDA的而另一边用另外一种品牌,有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上的问题大家多讨论,我的电话013575315985

楼主:
MM440出现F030的故障是两个风机同时出问题才报故障,还是只要有一个出现问题报故障,我想风扇不可能同时出问题.

网友B(2008-05-07):
西门子440变频器上电运行一分钟后显示F030风机故障。更换两台风机后还报故障,请问?????????????急急急急········

网友C(2010-11-04):
谁有西门子伺服电机编码调试资料,我的邮箱是 dokenli@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