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数据线两端口联接方式

楼主(2005-06-14):
请教三菱PLC与电脑COM口连接数据线两端口联接方式,我知道与电脑联接的是RS232接口,与PLC插口联接的不知叫什么接口?它两者之间又是怎么联接?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手头没有PLC还是没有见过三菱PLC?三菱PLC上面只有一个通讯插槽,呈圆形,如果你要使用PC与PLC的通讯,你只需要买一根专用的编程通讯电缆同时安装好FX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懂。

网友B:
到我的电控学习网来看看,http://hzg.d68.zgsj.com/

网友C:
我这里有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你可以联系我,E-mail:yuping8384@163.com

网友D:
晶尧:       我需要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谢谢你给我一份资料吧。谢谢!wgryb@sina.com

网友E(2006-05-23):
[b]可以给我一份吗?[/b]

网友F:
wwwwwwwwwwwwwwww: 找不到网页
您要查看的网页可能已被删除、名称已被更改,或者暂时不可用。

网友G:
f系列跟fx系列或q系列是不一样的,你要说明那种型号。

网友H(2006-12-21):
能说一下线的型号吗?

网友I:
SC-09,有需要的可以找我,QQ294989242

网友H:
一端接电脑的com1或com2 另一端接Fxn系列plc的8针圆口。
配上相应的编程软件就可以了吧? 也有电脑的usb接口到plc的8针
圆口?

网友J(2007-09-16):
自己做了一根三菱PLC数据线,怎吗也连不上机.

   有没有好的线号图纸

网友K(2009-01-19):
请教.士林AX0s-20-MR-ES PL 上程序怎么下载到电脑上.我用RS232转换线连到电脑与PLC 上.不知怎么连接

网友L:
直接购买对应的编程电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