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怎样对变频器进行控制的

楼主(2005-06-14):
请帮忙告诉我PLC是怎样对变频器进行控制的?谢谢

网友A:
plc的开关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当然,要通过传感器进行外部检测和运算了.一般变频器都有与plc的接口或接口信号

网友B:
西门子的将plc设为主栈,变频器为从栈,通过dp网,将控制用的参数直接打包,plc有标准快可用

网友C:
松下FP0 PLC控制松下VFO变频器将指令写入变频內从而达到速度的调节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