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能够克服结露的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5-06-14):
小人用过很多的温湿度传感器,但在克服结露方面的产品用起来一直不是很好,请问各位先生,小姐们就以下的工作环境有何高见: 工作温度:0~100摄氏度 湿度:0~100%(在90~100%的湿度内工作时间是80小时左右) 工作环境:用在固化室的温湿度测量,由于室内采用蒸汽控制温湿度,所以常会产生水结晶,而当结晶的时间传感器上有水,所以精度就有所变化(不正常,或损坏传感器) 寻求解决方案(电容式的始终不能达到要求),同时也需要定购一批这样的产品,价格在2000.00元左右 若有意者与我联系: E-mail:luol03@163.com

网友A:
呵呵,有到是有,就是价格太高了,维萨拉的,号称能泡在水里用。

网友B:
能泡在水里使用?那是电导率测试仪。 不管是谁家的湿度传感器,只要是局限在电容电阻原理之内的,都不能在有水的条件下工作,好的产品可以泡在水里不损坏,但是这不等于能抗结露啊!

网友C:
你的技术要求也只有芬兰维萨拉公司产品能满足。 别说80个小时,它可以一直在那个环境里工作,相对来说你的要求并不是太苛刻,维萨拉公司产品。 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页:www.system-instruments.com 如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或者需要资料可以与我们联系: E-mail:gzoffice@system-instruments.com 电话:020--85636996

网友D(2005-08-11):
如果是湿敏电容,在这种情况下(在90~100%的湿度内工作时间是80小时左右)肯定损坏比较快,维萨拉贵,可以试试罗卓尼克的(±1.5%RH,±0.3℃(23℃))

网友E:
我的方法:选款相对便宜可用的变送器,当耗材用,大概两个月校一下,现在最长的用了半年,一般两三个月换一支。。。算下来还是比VASALA划算。。。

网友F:
呵呵,好主意。我好几个客户就这样用,倒不一定两三个换一只,有的现场半年多也可能。

网友D: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这有温湿度发生器,瑞士的

网友G(2005-09-13):
没看懂楼上兄弟的发言,楼主要把耐用的“尺子”,您给送车木头来,聒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