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我的电机?

楼主(2005-06-14):
昨天我接个0.75KW的电机!它运转5分钟后会冒烟!事后我检查线路,线是好的.三相电不缺相,电机无堵转,三相绕组是好的,而且我的电机是新的!才运转不到5小时!我就奇怪了!它为啥会这样了!

网友A:
新电机绝缘漆未干的缘故,没关系,停两个小时后继续用吧

楼主:
不是吧!我买回来快半个月了!

网友B:
"三相绕组是好的"是在"冒烟"后吗? 电机接法正确吗?

网友C:
最大可能星角接法搞错了

网友D:
对!看下接发!

网友E:
是不是电机自身的问题啊!!!

网友F: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是一个日本电机,事后检查发现,它的电压是220/380V,星接时接380V,三角接时为220V.当时接线时没注意,在三角接法时用了380V,几分钟后就玩完了. 以后多长过心眼,进口马达接线时一定要注意!

楼主:
事后检查绕组是好的!我两种接法都试过了,结果是一样的!不过三角接法运转时间长点!忘了一点,第一次用的时候是好的,这次是第二次用!我估计是老板买便宜货的原因!!!!!

网友G:
有可能是电机自身的问题质量,如果在接线等其他方面检查无问题的话

网友F:
若接线没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只有一种可能:这台电机是翻新电机,定子的硅钢片间的绝缘层已完全破坏,通电后涡流过大,温升太高,导至绕组烧坏。所以我们在维修电机时,若电机有多次过载烧坏的情况,就没有再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H:
应该是绝缘漆的原因。应该没事的

网友I(2008-07-21):
看工作电流!是否适合此电机!要不就是电源谐波干扰太厉害吧,或者功率因数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