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电磁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5-06-14):
我最近遇见一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一台进口的电磁流量计,管径是DN10,分体安装,出现的现象是波动非常的大,曾经按照电磁流量计TROUBLE SHOOTING逐一检查过但是没有发现问题,是不是管径太小也会有影响啊。分体安装的电缆线是不是也有要求啊。还有其它的原因吗?

网友A:
1、检查直管段; 2、检查接地是否正确; 3、信号线是否存在电磁和电场干扰;

网友A:
接地包括电源接地\信号线接地\表壳接地

楼主:
这些也都检查了啊,以上几点应该是最基本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检查了好多项目都没有解决啊。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呢?

网友A:
请问用的什么品牌的电磁流量计?测量介质是什么?是均匀介质吗?有没有气泡?流量计上游的阀门离它有多远?

网友A:
管道压力是多少?正常流量是多少??

楼主:
我们用的是美国LC的电磁,介质是纯水,没有气泡的,上游的阀门离的很远,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压力和流量我记不清啦,不过应该很正常的。我想了好久了,始终没办法弄清楚。

网友A:
纯水的电导率是0,而电磁流量计要求介质电导率不低于5uS/CM

网友B:
同意EFG的观点,电磁流量计要求介质电导率不低于5uS/CM 。

网友C:
你可采用FCI的热式流量计,因可带压插拔清洗.

网友D:
你将流量计整体拆下放到一个盛满水的容器里,水要满过流量计的电极,通电后在测量输出信号。如果还是波动,那很有可能励磁上出现了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们的介质不是纯水,是近似纯水的介质,导电率没有问题的。 zhhr430的建议倒是值得一试。谢谢!

网友E:
请问您分体安装之间的电缆有多长?而且分体安装的电缆应该使用CO18的专用电缆否则信号会有干扰,电话010-58930518-219白先生欢迎来电讨论

网友F:
恩哈,你测量的是满管流量还是什么样的? 购买的又是满管的还是?

网友G:
如果能把现场具体情况说详细一点,就更有利于分析

网友H(2005-07-15):
波动大有很多可能啊,直管段长度达到要求了吗?流量计前有阀门或其他设备吗?至于管经,选型的时候肯定就得满足要求才行。然后就是信号线,肯定要接地屏蔽。

网友I:
测量水还用电磁啊?真是有钱人啊!再说了就是选电磁也不用进口的啊,造价黑了去了.现在国产的也不错了.还有象其他流量计都可以用,效果都不错的,比如涡轮,涡街,转子了等等

网友H:
进口的有进口的优势啊。

网友J:
对啊,用机械式的不耐用吧?

网友K:
1、测量流量计端电源电压是否过低 2、是否达不到流量计的可测最小流量,计算一下

网友L:
流速最好在2~3m/s,不然影响测量,看看是不是流速的问题

楼主:
楼上两位说的我倒是没有注意到,很有价值。谢谢!!!

网友M:
我们单位专业制造流量计,详细情况可以看我们的主页,有问题可以咨询我们! www.lantianshihua.com

网友N(2009-03-19):
电磁不可以测量纯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