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yangyafeng 老师

楼主(2005-06-14):
yangyafeng 老师: 您好!我现用台达ES系列PLC想实现和宇光温控表的通讯,并将宇光表的数据采集到台达触摸屏上,不知可不可以?如何实现?还望老师指点,谢谢!宇光表采用的是AIBUS协议,8个数据位,1或2个停止位,无校验位。数据采用16位求和校验。

网友A:
要实现台达PLC与其它产品的通讯,这个产品要有RS485通讯口,且知道这个产品的通讯协议的报文格式,然后用RS指令都可以实现。

楼主:
yangyafeng 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初接触PLC和HMI,所知甚少。我采用得温控表是厦门宇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AI-708系列智能表,支持RS485通讯。其通讯协议如下: 通讯指令: AI仪表采用16进制数据格式来表示各种指令代码及数据。AI仪表软件通讯指令经过优化设计,只有两条,一条为读指令,一条为写指令,两条指令使得上位机软件编写容易。不过却能100%完整地对仪表进行操作。 地址代号:为了在一个通讯接口上连接多台AI仪表,需要给每台AI仪表编一个互不相同的代号。AI有效的地址为0—100。所以一条通讯线路上最多可连接101台AI仪表。仪表的地址代号由参数Addr决定。 仪表内部采用整型数据表示参数及测量值等,数据最大范围为:-2999—+32767。因此采用-32768—-7160之间的数值来表示地址代号,来降低因数据与地址重复造成冲突的可能性。AI仪表通讯协议规定,地址代号为两个字节,其数值范围(16进制数)是80H—BFH,两个字节必需相同,数值为(仪表地址+80H)。例如,仪表参数Addr=10(16进制数为0AH,0A+80H=8AH),则该仪表的地址表示为: 8AH 8AH 参数代号:仪表的参数用1个8位二进制数(一个字节,写为16进制数)的参数代号来表示。它在指令中表示要读/写的参数名。 AI 仪表可读/写的参数代号表: 参数代号 工业调节器AI-708/808/708P/808P 流量积算仪AI-708H/Y 多路巡检仪AI-708M 00H SV/STEP 给定值/程序段 SV (空) 01H HIAL 上限报警 FHIA HIA(X) 02H LoAL 下限报警 FIoA LoA(X) 03H dHAL 正偏差报警 SPE (空) 04H dLAL 负偏差报警 Act (空) 05H dF 回差 Esn dF(X) 06H CtrL 控制方式 FSc (空) 07H M5 保持参数 PdIH (空) 08H P 速率参数 CSc (空) 09H t 滞后参数 CdIH (空) 0AH CtI控制周期 Cut (空) 0BH Sn 输入规格 FdIH Sn(X)-34 (只读) 0CH dIP 小数点位置 FdIP Sn(X)-1 (只读) 0DH dIL 下限显示值 PA dIL(X) 0EH dIH 上限显示值 Po dIH(X) 0FH ALP 报警输出选择 Co ALP(X) 10H Sc 传感器修正 Frd (空) 11H Op1 输出方式 CF (空) 12H oPL 输出下限 bc (空) 13H oPH 输出上限 IoL (空) 14H CF 功能选择 FoH Cn功能选择 15H 波特率/808P运行状态控制字运行:0 暂停:4 停止:12 仪表型号特征 仪表型号特征 16H ADDR通讯地址 ADDR通讯地址 ADDR通讯地址 17H dL 数字滤波 IoH Sn(X)-2 (只读) 18H run 运行参数 dL nonc 常开/常闭选择 19H Loc 参数封锁 Loc Loc参数封锁 1AH-55H C01-t30 程序数据 无 无 56H 运行时间 无 无 说明:1、如果向仪表读取参数代号在表格中参数以外,则仪表不会返回任何数据。 2、AI—808系列1AH为手动输出值MV。当参数run=0时,可通过写该参数来调 节手动输出值。为保持兼容性,写 AI-808型仪表1AH也为手动输出值,但建议目前编程统一到16H。 3、AI-708P型另有60个参数(30个时间及30个温度),其参数代号从1AH-55H,第1段温度为1AH,第一段时间为1BH,第二段温度为1CH,依此排列,程序段号参数SteP为00H,无SV参数。代号56H为当前段已运行时间,只许读,不能写。 4.15H为仪表型号的特征: V5.0-V6.0版仪表开始,15H将逐步用于表示仪表的型号特征,这样从上位机软件就能实现对下位机仪表的自动识别。为了尽量与旧有仪表保持兼容,特作以下约定: (1)虽然AI系列仪表允许设置很低的通讯波特率,但1200及以下波特率的使用基本上没有,对于AI-708/808型仪表,15H仍返回波特率,这样其高位字节数通常应大于或等于5,当在软件中识别 15H高字节大于5时,上位机软件可识别为AI-708/808型仪表。 (2)对于AI-708/808P型仪表,15H仍返回程序控制字,其高位字节数值为0,低位字节数据如下:     (X)(X)(X)(X)(EV2)(EV1)(HOLD)(STOP) 前4位( BIT)目前暂不用,程序中应允许起为任意值。 HOLD 及STOP=0,则程序运行。 STOP=0,HOLD=1则程序暂停, STOP=1,HOLD=1,则程序停止 EV1,EV2表示事件输出状态,为1时表示事件输出动作,为0时表示事件输出无效。 (3)AI-708H./Y型仪表,15H的高字节为1低字节备用,应允许其为任意值。 (4)AI-708M型仪表,15H的高字节为3低字节备用,应允许其为任意值。 读/写指令分别如下: 读: 地址代号+52H(82)+要读参数的代号+0+0+CRC校验码 写: 地址代号+43H(67)+要写参数的代号+写入数低字节+写入数高字节+CRC校验码 读指令的CRC校验码为:要读参数的代号*256+82+ADDR ADDR为仪表地址参数值,范围是0-100(注意不要加上80H)。CRC为以上数做二进制16位整数加法后得到的余数(溢出部分不处理),余数为2个字节,其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写指令的CRC校验码则为:要写的参数代号*256+67+要写的参数值+ADDR。 要写得参数值用16位二进制整数表示。 无论是读还是写,仪表都返回以下数据 测量值PV+给定值SV+输出值MV及报警状态+所读/写参数值+CRC校验码 其中PV、SV及所读参数值均为整数格式,各占2个字节,MV占一个字节,数值范 围0-220,报警状态占一个字节,CRC校验码占2个字节,共10个字节。 CRC校验码为PV+SV+(报警状态*256+MV)+参数值+ADDR,按整数加法相加后得到的余数。 每2个8位数据代表一个16位整形数,低位字节在前,高位字节在后,各温度值采用补码表示,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入时其单位都是0.1℃,1—5V或0—5V等线性输入时,单位都是线性最小单位。因为传递的是16位二进制数,所以无法表示小数点,要求用户在上位机处理。 输出值和报警状态各占1个字节,报警状态采用二进制代码表示各报警信号,如下: 位0 为0则上限报警(HIAL)不成立,为1为上限报警成立。 位1 为0则下限报警(LoAL)不成立,为1为下限报警成立。 位2 为0则正偏差报警(dHAL)不成立,为1为正偏差报警成立。 位3 为0则负偏差报警(dLAL)不成立,为1为负偏差报警成立。 位4 为0则输入超量程报警(orAL)不成立,为1则输入超量程报警成立。 位5 为0则事件输出1不成立,为1则事件输出1成立(仅AI—708P使用)。 位6 为0则事件输出2不成立,为1则事件输出2成立(仅AI—708P使用)。 位7 固定为0。 上位机通过分析可得到仪表当前的工作状态。 上位机每向仪表发一个指令,仪表返回一个数据。编写上位机软件时,注意每条 有效指令,仪表在0—0.2秒内作出应答,而上位机也必须等仪表返回数据后,才能发新的指令,否则将引起错误。如果仪表超过最大响应时间仍没有应答,则原因可能无效指令、通讯线路故障,仪表没有开机,通讯地址不合等,此时上位机应重发指令。 对于流量表,累积值=MV*1000+SV 。 还望老师详细指点!谢谢!

楼主:
yangyafeng 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由于初次接触PLC和HMI,所以还望老师详细指导。 宇光表(AI-708)是厦门宇光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智能仪表,有RS485通讯口,AI系列仪表使用异步串行通讯接口,接口电平符合RS232C或RS485标准中的规定。数据格式为1个起始位,8位数据,无校验位,一个或2个停止位。通讯传输数据的波特率可调为1200--19200 bit/S(波特率为19200时需配界高速光耦的通讯模块。AI仪表采用多机通讯协议,如果采用RS485通讯接口,则可将1—101台的仪表同时连接在一个通讯接口上。采用RS232C通讯接口时,一个通讯接口只能联接一台仪表。 通讯指令: AI仪表采用16进制数据格式来表示各种指令代码及数据。AI仪表软件通讯指令经过优化设计,只有两条,一条为读指令,一条为写指令,两条指令使得上位机软件编写容易。不过却能100%完整地对仪表进行操作。 地址代号:为了在一个通讯接口上连接多台AI仪表,需要给每台AI仪表编一个互不相同的代号。AI有效的地址为0—100。所以一条通讯线路上最多可连接101台AI仪表。仪表的地址代号由参数Addr决定。 仪表内部采用整型数据表示参数及测量值等,数据最大范围为:-2999—+32767。因此采用-32768—-7160之间的数值来表示地址代号,来降低因数据与地址重复造成冲突的可能性。AI仪表通讯协议规定,地址代号为两个字节,其数值范围(16进制数)是80H—BFH,两个字节必需相同,数值为(仪表地址+80H)。例如,仪表参数Addr=10(16进制数为0AH,0A+80H=8AH),则该仪表的地址表示为: 8AH 8AH 参数代号:仪表的参数用1个8位二进制数(一个字节,写为16进制数)的参数代号来表示。它在指令中表示要读/写的参数名。 AI 仪表可读/写的参数代号表: 参数代号 工业调节器AI-708/808/708P/808P 流量积算仪AI-708H/Y 多路巡检仪AI-708M 00H SV/STEP 给定值/程序段 SV (空) 01H HIAL 上限报警 FHIA HIA(X) 02H LoAL 下限报警 FIoA LoA(X) 03H dHAL 正偏差报警 SPE (空) 04H dLAL 负偏差报警 Act (空) 05H dF 回差 Esn dF(X) 06H CtrL 控制方式 FSc (空) 07H M5 保持参数 PdIH (空) 08H P 速率参数 CSc (空) 09H t 滞后参数 CdIH (空) 0AH CtI控制周期 Cut (空) 0BH Sn 输入规格 FdIH Sn(X)-34 (只读) 0CH dIP 小数点位置 FdIP Sn(X)-1 (只读) 0DH dIL 下限显示值 PA dIL(X) 0EH dIH 上限显示值 Po dIH(X) 0FH ALP 报警输出选择 Co ALP(X) 10H Sc 传感器修正 Frd (空) 11H Op1 输出方式 CF (空) 12H oPL 输出下限 bc (空) 13H oPH 输出上限 IoL (空) 14H CF 功能选择 FoH Cn功能选择 15H 波特率/808P运行状态控制字运行:0 暂停:4 停止:12 仪表型号特征 仪表型号特征 16H ADDR通讯地址 ADDR通讯地址 ADDR通讯地址 17H dL 数字滤波 IoH Sn(X)-2 (只读) 18H run 运行参数 dL nonc 常开/常闭选择 19H Loc 参数封锁 Loc Loc参数封锁 1AH-55H C01-t30 程序数据 无 无 56H 运行时间 无 无 说明:1、如果向仪表读取参数代号在表格中参数以外,则仪表不会返回任何数据。 2、AI—808系列1AH为手动输出值MV。当参数run=0时,可通过写该参数来调节手动输出值。为保持兼容性,写 AI-808型仪表1AH也为手动输出值,但建议目前编程统一到16H。 3、AI-708P型另有60个参数(30个时间及30个温度),其参数代号从1AH-55H,第1段温度为1AH,第一段时间为1BH,第二段温度为1CH,依此排列,程序段号参数SteP为00H,无SV参数。代号56H为当前段已运行时间,只许读,不能写。 4.15H为仪表型号的特征: V5.0-V6.0版仪表开始,15H将逐步用于表示仪表的型号特征,这样从上位机软件就能实现对下位机仪表的自动识别。为了尽量与旧有仪表保持兼容,特作以下约定: (1)虽然AI系列仪表允许设置很低的通讯波特率,但1200及以下波特率的使用基本上没有,对于AI-708/808型仪表,15H仍返回波特率,这样其高位字节数通常应大于或等于5,当在软件中识别 15H高字节大于5时,上位机软件可识别为AI-708/808型仪表。 (2)对于AI-708/808P型仪表,15H仍返回程序控制字,其高位字节数值为0,低位字节数据如下:     (X)(X)(X)(X)(EV2)(EV1)(HOLD)(STOP) 前4位( BIT)目前暂不用,程序中应允许起为任意值。 HOLD 及STOP=0,则程序运行。 STOP=0,HOLD=1则程序暂停, STOP=1,HOLD=1,则程序停止 EV1,EV2表示事件输出状态,为1时表示事件输出动作,为0时表示事件输出无效。 (3)AI-708H./Y型仪表,15H的高字节为1低字节备用,应允许其为任意值。 (4)AI-708M型仪表,15H的高字节为3低字节备用,应允许其为任意值。 读/写指令分别如下: 读: 地址代号+52H(82)+要读参数的代号+0+0+CRC校验码 写: 地址代号+43H(67)+要写参数的代号+写入数低字节+写入数高字节+CRC校验码 读指令的CRC校验码为:要读参数的代号*256+82+ADDR ADDR为仪表地址参数值,范围是0-100(注意不要加上80H)。CRC为以上数做二进制16位整数加法后得到的余数(溢出部分不处理),余数为2个字节,其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写指令的CRC校验码则为:要写的参数代号*256+67+要写的参数值+ADDR。 要写得参数值用16位二进制整数表示。 无论是读还是写,仪表都返回以下数据 测量值PV+给定值SV+输出值MV及报警状态+所读/写参数值+CRC校验码 其中PV、SV及所读参数值均为整数格式,各占2个字节,MV占一个字节,数值范围0-220,报警状态占一个字节,CRC校验码占2个字节,共10个字节。 CRC校验码为PV+SV+(报警状态*256+MV)+参数值+ADDR,按整数加法相加后得到的余数。 每2个8位数据代表一个16位整形数,低位字节在前,高位字节在后,各温度值采用补码表示,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入时其单位都是0.1℃,1—5V或0—5V等线性输入时,单位都是线性最小单位。因为传递的是16位二进制数,所以无法表示小数点,要求用户在上位机处理。 输出值和报警状态各占1个字节,报警状态采用二进制代码表示各报警信号,如下: 位0 为0则上限报警(HIAL)不成立,为1为上限报警成立。 位1 为0则下限报警(LoAL)不成立,为1为下限报警成立。 位2 为0则正偏差报警(dHAL)不成立,为1为正偏差报警成立。 位3 为0则负偏差报警(dLAL)不成立,为1为负偏差报警成立。 位4 为0则输入超量程报警(orAL)不成立,为1则输入超量程报警成立。 位5 为0则事件输出1不成立,为1则事件输出1成立(仅AI—708P使用)。 位6 为0则事件输出2不成立,为1则事件输出2成立(仅AI—708P使用)。 位7 固定为0。 上位机通过分析可得到仪表当前的工作状态。 上位机每向仪表发一个指令,仪表返回一个数据。编写上位机软件时,注意每条有效指令,仪表在0—0.2秒内作出应答,而上位机也必须等仪表返回数据后,才能发新的指令,否则将引起错误。如果仪表超过最大响应时间仍没有应答,则原因可能无效指令、通讯线路故障,仪表没有开机,通讯地址不合等,此时上位机应重发指令。

网友A:
通讯的报文格式不是指数据的传送格式,如9600,8,N,2;而是指传送的具体数据的格式,如MODBUS ASCII模式的报文格式为:
知道了报文格式,就可以用RS S m D n 来实现, S---传送数据的起始装置。 m---传送数据的组数。D ---接收数据的起始装置。 n---接收数据的组数 先要将要传送的报文用MOV指令传送到S中;然后只要两个装置的通讯协议一致,由D1120决定,就可以实现通讯了。

网友B:
yangyafeng 老师: 用台达PLC是否能实现每秒50次采集温控器的数据,他的通讯口是否有如此的速度.谢谢啦.

网友A:
如果使用link以及波特率为115200bps,且程序扫描周期不大长的話,有可能。(程序扫描周期不能大于20ms) 完成一次通讯的时间可以计算的:采集1次即是完成一次通讯的过程,台达PL是半双工通讯,即一收,一发 完成一个通讯过程。采集一次时间=收和发的总bit数/波特率+收发转向的时间(可以忽略) 只要这个采样时间小于通讯时间,且程序扫描时间不能大于采样一次时间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