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变频器能否带多台电机

楼主(2005-06-14):
如果功率足够的话,一台变频器能不能带多台电机???

网友A:
关键是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网友B:
看变频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C:
行的但要看具体情况: 1、多台电机是同时运行,还是切换运行 2、设置好变频器的相关参数

网友D:
可以的。关键要看功率和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网友E:
可以,所带数量和要求查阅变频器手册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