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看看我的电机

楼主(2005-06-14):
我有一台水泵不运转,测三相电阻时为无穷大,后手动转动一下电阻又正常了。请教一下老师傅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不运转时无穷大为正常现象,可能是启动转距不够,电机堵转没有转起来,后人为干预后提供转距。 水泵用什么启动?变频器还是直接合闸启动?

网友B:
老兄:三相电机的电阻怎么可能无穷大呢?

网友C:
电机绕组已经坏了,转动时定子内部产生很小的再生电动势直接输入到万用表里.表针偏转啊. 以上为个人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C:
当然还有一个星三角连接处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把三个绕组分别测电阻,假如正常,那就是铜片连接处,接触不良。如电阻不正常,那就按烧毁电机处理。

网友E:
正常 的电机的绕组的电阻怎么会无穷大呢!应该有很小的电阻并且三相要平衡!

网友F:
什么启动方式,星三角还是直接启动?

网友G:
你可以检查一下接线问题,电机的绕组的电阻是不可能无穷大的,有可能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