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截面

楼主(2005-06-14):
请问各位兄台,选择导线截面的方法?

网友A:
经验: 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网友B:
谢谢提供,不过具体的以电缆手册提供的为准,再综合考虑到实际敷设条件。

楼主:
大天使: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C:
大天使所说的是初级电工的常识,春耕你要那一方面的,工控网资料里有的,帖子里也有的

网友D:
查阅相关设计手册就是了.

网友E: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附录A 常用电力电缆的最高允许温度   附录B 10kV及以下常用电力电缆允许持续载流量(建议性基础值)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293

网友F:
各手册的电流值有出入,根据不同环境及敷设方式也有较大差别。

网友G(2005-08-28):
> 10下五是指10个平方以下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五倍,如6平方毫米的铝芯线,他的安全载流量为30A      100上二是指100平方以上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二倍,如150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300A      25、35四三界是指10平方至2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为线径的四倍,35平方至70平方内的线(不含70)为三倍。      70、95两倍半是指70平方与9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即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上面方法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坏境温度超过25度的,按上面线径方法计算后再打九折。对于穿管温度两条件同时时,安全载流量为上面线径算得结果打七折算      裸线加一半是指相同截面的裸铝线是绝缘铝芯线安全载流量的1.5倍。      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铝芯线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芯线条件计算,如:35平方裸铜线,升一级按50平方铝芯线公式算得50*3*1.5=225安,即225安为35平方裸铜线的安全载流配线时电流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