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与编码器结合作定位控制,精度可以达到多高?

楼主(2005-06-14):
常常遇到这样的工程要做,但就是没有亲身做过.没有什么经验不敢去尝试.请各位资深工控精英有做过类似工程的指点一二?编码器的精度是可以达到,只是变频器方面就难以定夺了.用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来计算定位精度好像是很难做到.而听很多朋友说可以做得到.大家可否将经验与小弟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不会吧!!!精度这么差!

网友A:
一般可以到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毫米,主要在控制算法上,在数控机床上就是通过变频器来带动移位电机的

楼主:
加减速机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B:
编码器可以达到60000多脉冲每转,不过实际变频器应用在机械负载上不清楚能达到什麽精度

网友B:
不知是否见过应用60000多脉冲每转的编码器

楼主:
好可惜,还未亲眼一见芳容!

网友C:
真的可以实现1μM精度??

网友D:
使用变频器来做定位控制的话,好象也和变频器本身的频率的分辨率有关,如果变频器本身的频率分辨率是千分之1的话,那么50HZ就会有0.05hz的变化量,那么这0.05hz的频率所能够达到的精度就是变频器+编码器本身能达到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