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研华PCL818L板卡的使用

楼主(2005-06-14):
我有一块研华PCL818L数据采集卡,要采集电压信号,因为是第一次使用,不知道在接线时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位老师可以指点一下。谢谢!急!!

楼主:
有谁可以解答一下阿?拜托了!

网友A:
什么时候在线?我有说明书。QQ378697131 注意要设正确中断地址。接线按照说明书就可以。

楼主:
拜托能给我发一份过来吗? mlw820404@163.com QQ号我加你了。

网友B(2005-12-26):
http://blueskys.68ab.com/
不错的数据采集软件.

网友B:
qq:454687729 联系吧

网友C:
拜托能给我发一份过来吗? fmpc@sina.com

网友D:
我们是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为生产厂家,提供各种数据采集卡,远端模块等工控产品,还可提供OEM制造服务,根据用户要求定制各种功能的数据采集卡
功能更强大,更加稳定可靠,价格只有其他的品牌的一半!
板卡:SOV-711B,722,725,726,730,731,733,734,812,818,836......
模块:SOV-6520(RS232\RS485)双面隔离保护 SOV-6510
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010-88149448

网友E:
83917292@163.com

网友F(2006-08-18):
楼主或者老小伙,能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G:
直接去研华网站下载一个不就得了?

网友H:
正确的设置基地址 还有就是你用的单端的 还是差分的 在板卡上 还需要你选择电压的量程 之后按照说明书上的接线图 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I:
就一个人直接说明怎么解决问题了。

网友J(2006-10-22):
我也想要 xshaole@163.com
老小伙: 我加了你的qq 30498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