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故障F067求助!

楼主(2005-06-14):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70,报故障F067,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啥意思,求助!

网友A:
冷却故障 如果风机没有问题,也确实没有过热现象的话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楼主:
谢谢abb_dcs500!不知道是驱动器自身的冷却风扇还是电机的冷却风扇?

网友A:
传动本身的

网友B:
整流器冷却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检查过了,驱动器的两只冷却风扇运转正常,但是驱动器的散热器确实温度较高,看来得加装冷却风扇了(原控制柜未加冷却风扇)。

网友C:
还有风机转速问题,散热器的灰尘,环境温度等

网友D:
我有一台6RA70 25的直流驱动器,老是出F040故障,按P键后 出现F001故障,已经换了3块CUD1板.这台驱动器是用在浆纱机的卷取单元,点动比较平凡,我使用37和38端脚做启动和点动的开关,电源为电枢是460VAC3相;励磁是380V3相;板电源220VAC单相,请教各路大侠,谢谢!

网友E:
如果温度传感器没坏的话,进行整流器除尘, 加风机降温.

网友F:
报FO42是什么原因呢,只是在电机点动反转时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G:
买空调吧,我以前呆的公司,全用的西门子的东西,电磁站里最便宜的东西就是中央空调,因为一到夏天就出温度问题,有钱买西门子的传动,还没有钱买空调,呵。。。

网友A:
to重新学习: 你换一块电源板(A7002)试一试,同时检查一下板电源的进线

楼主:
请教 abb_dcs500:现在又发现报警F067有时在驱动器未运行时也出现,看来是温度传感器坏了。我没有相关资料图纸,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C:
把温度报警阀值提高,但具有不可靠性

楼主:
TO qghmz:是哪一个参数?谢谢!

网友H:
我有本说明书我帮你看看

网友A:
把温度传感器换成6.8k,1/4w的电阻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过热,也将不会报警

楼主:
谢谢abb_dcs500! 我还是不明白:温度传感器是不是热敏电阻?你的意思是将温度检测回路的某个电阻换成6.8k,1/4w的电阻吗?

网友A:
就是热敏电阻 我记得大概是6.8k,你可以拿一个好的温度传感器量一下 温度传感器接到了电源板(A7002)的某个端子上,你仔细查看一下

楼主(2005-07-18):
我现在把热敏电阻用10K电位计替代,可调节(用R013显示)温度从18度从100度,但调在18度开机很快就会报警F067,调到60度仍然有时会报警。

网友A:
你就别调了,让它固定在某个肯定不报警的值就行了嘛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哪个温度肯定不报警,考虑到60~70度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就调到60度了,但还是报警过,不过已经非常地少了。

网友D(2006-11-22):
西门子6RA70直流驱动器老是出现F001故障,把CPU板换下放进恒温房干潮,一段时间后再装入驱动器中,又能正常工作.几天后又是F001问题出现,而新CPU板则不会.请教老师,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I(2007-11-07):
重新学习:西门子6RA70直流驱动器老是出现F001故障,是电压低,把板电源220V AC单相改为380V就不会报 F001了。正确的接法就是380V。你接220V肯定要报F001啊。

网友J(2007-12-07):
380v的电源,保险怎么是250V的呢?

网友K(2010-06-03):
我新买个6RA70调速器A7009小板我更换后,把备份参数考上去,运行6秒钟报F067.请问是不是还有那些参数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