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普通问题

楼主(2005-06-14):
对于星三角接法的电动机,能不能在电柜的端子排上测量其三相电阻?我试了试,好像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没人帮帮我吗?

网友A:
为什么要测电阻,

楼主:
有时候熔断器保护跳停,要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是星还是三角啊

网友C:
你怎么测的?星形接法的话,两相之间量,只要不是短路,电机就正常。有必要测具体电阻吗?

网友D:
怎么不行啊!你把空开打下来,电路进入星型接法,测量空开下面的三相线之间的电阻就可以判断电机有没有烧坏

楼主:
不知道这里怎么贴图,我贴个电路图上来就好说了,我是在拉下熔断器的时候测量三相电阻,星三角启动的电机不是就只有U1,V1,W1而且还有U2,V2,W2加上接地总共七个端子,我测U1,V1都没有显示,显示为电阻无穷大,应该不对吧,U1与U2是通的,其他也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在接线端上拆开U1.V1.W1.U2.V2.W2.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用摇表摇绝缘.你的做法可能不对,因为你短接星点的哪个接触器没合

楼主:
谢谢懂不点的指教,现在明白一点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F:
"有时候熔断器保护跳停" 是启动时"跳停"还是运转时"跳停"? 还有既然是熔断器保护,那动作应是熔断器熔断而不是"跳停".描述应准确些.

楼主:
我昨天看了看图纸,可能疏忽了一个问题,电机的过载和过流保护是分开的,过载是熔断器保护,过流好像是继电器保护(带复位和指示灯),两个保护的常闭触点都和故障指示相连,只要一个动作,监视屏上就可以看到circuit breaker的故障报警。昨天运行时出现报警,检查是继电器overload指示灯亮,拆开电机检查没有堵转之类的,复位后重新启动,结果烧掉一个熔断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检查三相电阻又出现上面的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