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三肯变频故障

楼主(2005-06-14):
本人使用一台IHF系列5.5KW三肯变频调速器驱动旋转筒体,近段变频调速器总是每天出现一次恒速中过电压报警的故障(故障指示:oun),复位后正常。请问用过三肯变频的同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处理?谢了。

网友A:
负载波动引起再生过压。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B(2010-03-14):
大家好,我这里有台三肯VM05 380V 7。5KW的变频器,故障原因是变频器有的时候有显示,有的时候没有显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时间长了没有上电,再上电就没有显示,多上几次电就有显示了,请问大家这是那里原因,谢谢

网友C(2014-04-30):
可能是变频器受到潮湿漏电引起的,

网友D:
一个是过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