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没看懂,谁来帮我译window。

楼主(2005-06-14):
我在看信号转换器时遇到这样一句话,没太看懂。“The relay function can be selected for increasing/decreasing or window. The window function activates a relay when the process value differs by more than the neutral zone from the setpoint." 我译为:“继电器功能可选为上升沿/下降沿或窗口,当PV值与设置点中性带相差较大时,窗口功能驱动继电器。” 各位同行,前辈,高手,window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我译的这句话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译完了我自已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呵呵,各位见笑了。

网友A:
你要他说北京话不就可以了?

网友B:
efg说的对 例如 使用FLUKE发送脉冲信号的时候就能用到这个功能. 一次,我们在调校频率转换器的时候,就用FLUKE发送矩形波的方法来模拟气轮机的转速,从而效验频率转换器的好坏.

楼主:
谢谢EFG和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