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通过OPC如何与施耐德的Quantum通讯?

楼主(2005-06-14):
iFIX通过OPC如何与施耐德的Quantum通讯?很急,谢了?我在IFIX的OPC中能找到下位通过OFS设好的变量,但地址总是不对,请问IFIX在EXCEL中的格式是怎样的,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用mbe驱动程序很容易啊!全都是六位的。1下位地址加1就是上位地址了。很多资料可查。mbe驱动我有。yx_zhb@163.com

网友B:
首先使用OPC的话要建立好组数据项等并启用,IFIX在excel中的格式帮助中就有,看你使用DDE还是使用什么方式和EXCEl交互

网友C:
很简单,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 zhangbinh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