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凌华PXI2205输出函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06-14):
各位老师,我是刚接触数据采集这一块,有一块凌华的PXI2205数据采集模块,我编译了里面的AI程序,但是输出的是二进制文件,请问用什么程序可以打开它?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下它带的文档里面的输出函数好象都是以二进制输出的,请问它有以其它形式输出的函数吗?

网友A:
我想你可能是对采集函数里面的某个参数没有设置好, 采集函数里有两种输出类型, 一种是编码后的二进制代码,另一个是由二进制代码标度变换后的实际过程值吧, 你在仔细看看采集函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