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帮小弟

楼主(2005-06-14):
我想问一下!!!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时~~~我想加制动电阻~~~不知加在哪里????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最好详细点!!!在此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的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有很具体的介绍

楼主:
哦!!!知道了!!我去看说明书!!谢谢提醒!!

网友B:
哪个牌子?通常是B1、B2。

网友C:
您的变频器要有内置制动单元才行,否则电阻接哪儿?日立所有型号为P、RB端子!

楼主:
我用的是ROCKWELL的变频器!!!你们用过吗??????

网友D:
你可以上网查找相关变频器资料,或直接与销售商联系,他们有技术支持,我通常用这种方法。他们会给你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