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控制液压缸后退的时候速度很慢而且有时会不动!!

楼主(2005-06-14):
我的液压泵是靠气压控制的!!!有两个泵~~~~一个是高压低流量,个是低压高流量!!!!我在控制液压缸前进的时候速度一切正常!!碰到工件是会自动升压到目标值!!!但是后退的时候速度很慢而且有时会不动!!一个低压泵会卡死不工作!!!我检查过油和换向阀都是一切正常!!而且在后退时我的回油管的压力表的压力在1000PSI左右!!是不是我的液压缸坏拉???

网友A:
首先查看液压缸两端的压差,如果压差小就会出现上述结果,有可能油缸的背压大,查看换向阀接回油管路上的节流阀。

楼主:
我没装节流阀!!应该不会有背压!!!THANKS TO 123WER!!!

网友B:
那你说的后退是回油管有压力,那一定就是背压了,还是回油那边再检查一下为好

网友A:
你用什么阀换向?有调速阀吗?

楼主:
不用调速阀!!!就一般的手动控制换向阀!!!那背压是怎么产生的呢?我把回油管直接进油缸不进换向阀!!但是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液压缸坏拉???要是坏的话是坏什么???

网友A:
油缸多粗(mm)?手动换向阀的管径多大?如果回油管路过细(堵塞)也会有上述现象。

网友C:
查一下油路

楼主:
知道了~~~~~我会去查一下的!!!!!!

网友D:
对你具体的油路不清楚还没法说,如果方便把原理图发上来吧,大家也方便讨论。

网友E:
前进时是不是只有高压的流量的泵启动,而后退时只有低压高流泵启动

网友F:
你指的是气动马达控制液压油还是用的气液增压缸?气动快进,碰到工件自动增压,再气动快回,感觉像是气液增压缸,如是,就很简单了,呵呵。

楼主:
TO 陈登 前进时两台泵一起工作~~~~~~后退时低压高流泵一会动一会停而高压低流量的那个是一直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