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关于霍尔位置传感器的选择和接口电路

楼主(2005-06-14):
需要用摩尔位置传感器做定位控制,哪位达人知道如何选择型号,因为后面想接单片机,所以最好是用数字式的,如果是模拟式的,那接口电路如何做,有没有哪位达人可以给相关的资料或者提示。。谢谢了。。

网友A:
你到底是霍尔还是摩尔?

楼主:
恩恩,其实是霍尔,打错了。。。。不好意思哦

网友B:
我所知道的是:此类传感器的输出形式通常有:TTL和OC门,基本上都是数字信号,单片机直接读取,需要资料可联系我021-64859191-311 侍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