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向我推荐好的文本界面

楼主(2005-06-14):
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下比较好的国产文本界面吗?

网友A:
上www.chinahmi.com或www.chinahmi.cn,看看我们的POP-HMI文本人机界面。POP-HMI支持多种PLC机及各种串口设备(如仪表、变频器等),不惧下载掉电,三灯状态指示,支持多种PLC寄存器类型,支持多站RS485设备。画面组态软件简单好用,功能强,可定义多达16个功能键,欢迎上网下载试用!!

网友B:
POP-HMI功能是蛮多的,软件好用!

网友C:
您也可以上www.eview.cn看看.

网友D:
天任的TOD120

网友E:
台达的,很高的性价比!

网友F: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PLC可编程序控制器(xinje)的厂家,同时生产加拿大特维公司授权生产的TouchWin人机触摸屏,op系列可编辑文本显示器,各种型号尺寸齐全,新近开发的图文显示器更为人机家族增添一新的成员,厂家直销,量大从优!同时诚征全国各地经销商。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510-2665521

网友G:
硬件规格 ( Hardware Specifications ) 显示屏 7" 真彩色 TFT 液晶屏 分辨率 800 × 480 像素 亮 度 350cd/m² 色 彩 65536 色 对比度 200:1 背光灯 1支 U型CCFL (最低保证寿命 >25000 小时),PWM背光调节 触摸屏 4线 精密电阻网络 ( 表面硬度 4H ) CPU CirrusLogic EP931X 200MHz 存储器 32 MB Flash ROM + 64 MB SDRAM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CE.net 中文版 串行通信端口 7组 RS232 以太网通信端口 1个10/100 Base-T标准接口 USB通讯端口 3个USB2.0 Full-Speed HOST PS2通讯端口 1个PS2键盘接口 矩阵键盘 8X8矩阵键盘 多功能IO 12 个GPIO(若不使用矩阵键盘,则最多有28个 GPIO) 存储扩展接口 1个标准 CF卡 插槽 音频输入/出 16 位AC97声音输入/出 实时时钟 有 并行打印端口 无 系统诊断 系统上电自检 操作系统 WinCE.Net中文版 供电电源 mA @ 5VDC 工作环境温度 0 ~ 75 °C 工作环境湿度 10 ~ 90 % RH (非冷凝)

网友F:
信捷电子touchwin系列,OP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