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变频器接错线是怎么烧的

楼主(2005-06-14):
电源进线接在变频器输出端,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看看变频器输出的主电路,如果接成这样又是怎么烧的呢?是通电即烧呢还是运转就烧呢?分析通电时模块截止而二极管处于整流状态,应该不烧。而有运转指令时,模块导通才烧的。不知是不是这样子。另外,具有能量回馈功能的变频器其整流侧与逆变侧结构相同,只是控制不同。所以普通变频器输出端接上电源进线应该有运转指令时才烧。欢迎探讨!

网友A:
1)有的变频器一送电就自动对电机进行检测,这相当于启动了电机。 2)有的变频器保护快,输出端接上电源进线启动后跳“过流”,模块不一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