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得解的问题?

楼主(2005-06-14):
我有一台400KW的直流电机,采用西门子6RA70直流控制器控制,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电流为20.9A,励磁线圈采用两根电缆同时绕成,两根电缆特性一样.可是在通入励磁电流时候,为什么它的励磁电压总是不停的往上升,直到300v的才稳定,电流不变.为什么会这样,求教!

网友A:
温升,励磁线圈阻值变化了, 励磁是电流环控制,所以电流不会变化

楼主:
可是我的其他的电机也是一样的啊,而且电压也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更换了电机,还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又怎么能解释呢?

网友A:
励磁电压升到额定电压后应该稳定了, 励磁做优化后会不会好点

网友B:
你的6RA70是原装的还是混装的?励磁板呢?是原装的还是国产的? 如果是原装的,找西门子做质保。 如果是国产的,我猜是励磁板的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比如取样电阻有问题等等

网友B:
补充一下: 先拿分流器监测一下实际的励磁电流

楼主:
回abb_dcs500:6RA70是原装的,还有我的励磁电流是实际值.

楼主:
回qghmz:在做了优化后还是同样的问题,经过联系西门子公司的专家,回答说是正常的,可是我想不通其中的一个问题,我的电机励磁电压的额定值,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如果不行不如用它磁,就在在外部另加一个励磁电压。这样比较好。我现在也是用它磁方式

网友B:
不懂了,难道是励磁线圈冷热态相差太大?

网友A:
我认为一般励磁都采用电流控制,不建议采用电压闭环控制, 电压额定值是不是算励磁内阻的?具体的问题,我也不太清楚 产生的磁通够了,就应该对设备运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