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通过OPCLink连接AB ControlLogix5000 的问题

楼主(2005-06-15):
InTouch通过OPCLink连接AB ControlLogix5000 的问题: 我在InTouch中定义了访问名:hhh ,具体为 访问名:hhh 节点名:(由于是在本地机上,所以是空白) 应用程序名:OPCLINK 主题名:test 在OPCLink中定义如下: Topic:test Node Name:(本地机,为空) OPC Server:RSLinx OPC Server OPC :[test](这是通过浏览得到的,test是AB的RSLinx上定义的一个主题名) 在RSLinx中定义如下: Topic List:test 然后我通过这个主题连接上了AB PLC,可试运行时,我在InTouch中定义了一个标签,想实时反应PLC中的一个开关量信号,确得不到任何信息,请问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多多指点!

网友A:
在地址前(项目名)要加上一个前缀: i: integer; r: real; d: discrete; m: message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因为项目名前我已经加了前缀了,昨天下午突然连接好了,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的配置一点也没变呀,难道是软件本身需要磨合期?郁闷中......

网友B(2005-07-15):
楼主:针对 OPC Server:RSLinx OPC Server,在RSLinx需要做什么设置?另外 “OPC :[test](这是通过浏览得到的,test是AB的RSLinx上定义的一个主题名)”,怎么浏览?

楼主:
哇,好久没来过了,还有人问哦。 可以直接浏览得到啊,我上面的配置很详细的了,按照着做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2006-02-22):
我靠,我终于找到我需要的贴子了!问一下DASABCIP是什么东西?

网友D:
dasabcip是intouch和CONTROLLIGX5000通讯的驱动,它可以不通过RSLINX就能实现与PLC的通讯,很好用的。安装后可以在SMC里面进行设置。

网友D:
我用的是DASABCIP3.0版

网友C:
lhb116兄:DASABCIP3.0版哪里有下载??

网友D:
不知道那里能下载,需要可以给你一份。

网友D:
如需要可以发一个给你。

网友C:
lhb116兄:  万分感激。邮箱liupengyu@126.com  谢谢!!

网友E:
发给我一份好吗?万分感激。xu.tao@microcyber.cn

网友F(2006-08-25):
lhb116:我也想要一个3.0版本的,邮箱haixiang.you@psr.cn
谢谢!!

网友G(2006-11-09):
 发给我一份好吗?

网友H(2007-01-23):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AB ControlLogix5000 .请问如何设定DASABCIP3.0.

网友I(2007-04-18):
我也想要一个3.0版本的,邮箱:cxm1102@sina100.com

网友J(2007-11-21):
然后我通过这个主题连接上了AB PLC,可试运行时,我在InTouch中定义了一个标签,想实时反应PLC中的一个开关量信号,确得不到任何信息.

OPCLINK不要退出.

通过TAG CREATOR自动创建标签,在标签前自动加一个前缀:
  i: integer;
  r: real;
  d: discrete;
  m: message

网友K(2012-04-16):
没有用图写详细一点的吗??谢谢!!!!!!!!!!

网友L(2014-03-07):
引用 网友D:
如需要可以发一个给你。

能发一份给我吗,DASABCIP3.0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如需要可以发一个给你。

能发我一份吗,724069205@qq.com,

网友M:
OPClINK已经过时了。不要再用了。

网友N(2018-01-21):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那里能下载,需要可以给你一份。

能不能也给我发送一份,万分感谢。790084023@qq.com

网友O(2019-07-26):
引用 网友A:
在地址前(项目名)要加上一个前缀: i: intege...

这个在标记名字典里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