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OPA系列人机界面配方的请教

楼主(2005-06-15):
在台达DOPA系列人机界面中怎样用配方实现指定寄存器数据的存储和调用?请指教。

楼主:
如果可以提供案例我将不胜感激zhmy888@126.com

网友A:
打开软件,选择【工具】-【配方】,启动配方功能,设定地址、长度m、组数n 选择【选项】-【设定模组参数】,设定系统控制区域长度为8,则第六个字控制配方的读出、载入及配方号的变更;第七个字放的是配方号。 编辑时:RCP0到RCPm-1用来实现配方的编辑,第一组配方从RCPm开始存取。 对PLC而言,只需要m个字来进行配方的操作。

楼主:
谢谢竹根,我的配方表已经差不多了。

楼主:
主要是要控制好D5的Bit1、Bit2和RCPNO,这样才能实现配方的回存和写入。

网友B(2005-10-19):
请指教:EVIEWT508S的配方数据怎样用PLC触发来实现上串/下载,而不用其特定的触摸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