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直流母线

楼主(2005-06-15):
变频器共直流母线的问题,大家来探讨一下.有没有高手,在拉丝机上是怎么用的.国内有的变频器(不管哪个国家的),有那些牌子能行呀

网友A:
兄弟,最近很忙嘛!!!专研的很深嘛!!!!所有的变频器只要有P,N端子都可共线,要注意的是1:功率不能相差太大.2:在每个P端要加快熔.这只是指直流DCV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楼主:
大爷:我们是这样想的--从电网380V直接整流加电容(去掉变频器整流和电容直接加P-N),每个变频P加相应的快熔.这种方法会不会有问题.(对于功率差别比较大的有没问题) 以上第一种方法有没问题,两者那一个比较好?!

楼主:
我有一台IF-30K变频器,但是在我这通电没问题.用户说工作时变频数码管乱显示(0000)这些之类的!是否干扰?

网友A:
华兄:我知道你这问题是谁问你的.方案本身没问题,要主意:1:整流摸块是各个变频器的电流之和.2:限流部分要保留3:最好分级启动. 这样各个变频器功率有所差别也可以. IF-30,是在运行中出现乱码,还是通电就乱码.后者只能CD900试试咯.前者有可能连接电缆问题.前提是5V,12V,24V电压都正常. 高温盛暑, 兄弟多保重!!!!!!!!!!!!!!!!!!!!!!!!!!!!!!!!!!!

网友A:
还有电解电容要有足够的容量.

楼主:
你人不在知道的还不少.现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整套设备我昨天看了.整套系统由一块单片机板控制,用一块自制的操作面板设定线速度.通过该控制板采用通讯方式控制各台变频器的起停和设定目标速度,用旋转编码器做反馈做闭环控制.变频器采用意大利的E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