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急!!RS485 DB9德针脚定义?

楼主(2005-06-15):
那位大虾知道RS485 DB9针脚定义啊? 现在我做一个试验,把几台485接口的仪表 并联起来,通过一个485/232转换器,联接到计算机。 但是有些仪表用RS485 DB9 的,有些用DATA+ DATA-这种两个阵脚 的。 请问可否并联起来,一起转换啊?

网友A:
『那位大虾知道RS485 DB9针脚定义啊?』兄弟,你问你的仪器厂家或者转换器厂家啊!RS485没有固定的标准的,每家的产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定义的啊!!比如我们的RS232到RS 485的东东定义是DB9针1是DATA+ 2针是DATA-。

网友A:
还有『请问可否并联起来,一起转换啊?』完全可以啊,485本身支持多点通讯的,所以可以通过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控制多个485仪表!但是根据转换器的带载能力不同,所能接的485仪表个数也不同的,一般无源的转换器能带载5个485仪表,有源的能带载20个左右。^_^,有声么不清楚,我们可以在交流。偶的MSN是:lijunfeng210@hotmail.com.

网友B(2005-07-17):
多数是这样的,1对应DATA-,2对应DATA+

网友C:
不放心可以去用表量一下,485的DATA+,DATA-间有4到5伏的电压。接好后,电压可能有3伏左右。

网友D:
你用的这些表的通信协议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通信协议是否可以接到同一个体485转换器上,会不会通信时有问题。

网友E(2011-07-13):
楼主解决没,是那两个针对应?谢谢

网友F:
问厂家最直接,再就是拿表量

网友G:
应该是标准的连接方法吧

网友H:
还是应该找厂家索取管脚定义。

网友I:
没有固定的定义!
不同的厂家用不同的针脚。

网友I:
如果找不到资料,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然后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