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YO触摸屏性价比怎样啊?

楼主(2005-06-15):
请问有没有用过光洋GC系列触摸屏的,不知性能价格如何.

网友A(2005-08-06):
它的兼容性不好,容易飞线。 13119514782

网友B:
KOYO的触摸屏在国内走的路线是中上档次的,品质不错,上位机软件除常用的部品以外,支持K-BASIC语言进行高级编程,功能比较强大.不过一般工程可以不用.另外是直销模式,全国有16个办事处为你提供很好的服务和指导.与EVIEW的比较优势如下: 1、产品是电阻式的接触面(可以看到触摸点阵)比电容式耐用。 2、液晶屏用的是夏普的,显示对比度和清晰度EVIEW无法比拟。产品液晶灯管的寿命也相当长。 3、接触面和内部原器件的选择都是高档的。 4、对示面上所见的PLC兼容性很好,AB,GE,和日系产品都可以通讯。

网友C(2007-07-03):
K-BASIC语言进行高级编程
也没有类似EVIEW GP  海泰克等触摸屏个低级编程

K-BASIC语言太高深了

网友C:
 twlz1982发表于 2005-12-10 13:52:00
init
    local type%, id@, data%
conf
addcyc ..LAM000
end conf

evnt
input type%, id@, dat%
if type% = 16 and id@=addcycid(..LAM000) then
if dat% = 0 then
strdsp ..STR000, [OFF]
strdsp ..STR001, [OFF]
else
strdsp ..STR000, [ON]
strdsp ..STR001, [ON]
end if
end if
end evnt

addcycid(..LAM000)是什么意思阿 可以这样写?str是什么阿

             第2楼

 nightever发表于 2005-12-14 9:42:00
addcycid(..LAM000),获取本画面本部品中的LAM000控件的ID

STR,字符、字符显示器

               第3楼

 twlz1982发表于 2005-12-17 12:12:00
那么addcyc ..LAM000    是什么意思阿

               第4楼

 lijian0519发表于 2006-10-19 15:48:00
ADDCYCID
函数

■ 功能 ADDCYCID 函数用来获取控件的ID值,同时使该控件可以被部品程序读取。

■ 格式 ADDCYCID (控件名称)

■ 使用范例 ID@ = ADDCYCID ( ..NUM000)

■ 说明 • ADDCYCID 函数用来获取控件的ID值,同时使该控件可以被部品程序读取。要进行这种操作,首先要将控件的参数设置为有效,并且要预先在操作参数空里设定PLC设备名称。
• 控件名称必须是局部部品里的控件。
• 如果指定的控件没有填写PLC设备(或存储器表)名称,则会有错误信息出现。

■ 相关项目 ADDCYC, ADDCYC2

网友C:
以上就是光洋触摸屏组态画面需要的程序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