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日系和欧系伺服的差别

楼主(2005-06-15):
各位前辈,我是做伺服的新手,也是刚加入这个论坛,请多指教。 在此想了解日系和欧系伺服的差别。 据我所知道的,日系和欧系伺服主要差别是日系伺服一般都采用半闭环(如三菱,安川等),而欧系(西门子,施耐德,力士乐等)都为全闭环,好像是放大器本身就是闭环的,在此请教各位是否如此?价格上比较日系是不是占有优势?另外好像两个系列的编码器也有不同,请问不同之处以及两个系列编码器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优缺点? 除了上述几点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差别呢? 还有国产的(包括台湾的,台湾也是中国的阿)伺服有没有中高档的产品,请帮忙推荐一下。 在此谢了!

网友A:
中国大陆就有高档的军品级的伺服产品。桂林星辰WWW.STARS.COM.CN,何必舍近求远找台湾产品呢?

楼主:
没使用过,不过可以考虑,750w电机的价格是多少?不知道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网友B:
1,日系与欧系在功能上没有差别,性能上,日系一般没有富余量,欧系富余较大,这样在恶劣条件下,欧系会优于日系。但同样原因,日系价格也会低于欧系,而且幅度还很大。 2,所谓全闭环与半闭环不是由伺服电机决定的。你的概念不对。 3,编码器有绝对与增量区别,看你设备如何要求。日系欧系都有。 我代理日本与美国伺服电机,有需要可以联系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电话:024-23286338 找沈阳老宋 TO:大海之子 什么样的伺服电机叫军品级呀?有什么标准吗?国标?ISO?还是桂林标准呀?人家是伺服新手,不要随便误导才好,是把。

楼主:
TO 沈阳老宋 再请教一下,富余量是个什么概念,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不慎感激!

网友C:
老宋你好!能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吗?

网友D:
日系的编码器是塑料壳的.欧系的是金属壳.在振动强烈的应用场合,日系电机故障率很高. 欧系除线驱动编码器外,旋转变压器(RESOLVER)也广为使用.

网友E:
TO:沈阳老宋 连伺服系统有没有档次之分都不知道,你就不要乱放!!!!!

网友B:
TO:清风剑影: 富余量应该讲是本人的一个土语,具体到性能上,可以认为是多方面冗余,比如过载,日系伺服也号称3倍过载,但你真的3倍试试,与欧洲的就不一样拉,另外,欧洲伺服指标相对也会高于日系,比如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再有,小惯量,中惯量等,一般只有日本伺服这么讲。这就说明日本人的独到之处,经济,适用。 TO:火王子: 我是北京钧义志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沈阳办事处的,我公司具体情况请登陆我公司网站:www.bjservo.com 上面有详细介绍

楼主:
To 沈阳老宋 有没有这方面的具体介绍资料,介绍给小弟一些,十分感激

网友B:
TO:清风剑影 您可以同我公司上海办事处联系,我有的资料,他们都有。电话:021-28422567。

网友F:
两者的编码器区别并不是指采用增量的还是绝对的 日系的伺服电机基本上是用光电编码器 而欧系的伺服电机采用旋转变压器的比较多

网友G:
我只用过三菱的,感觉还可以,不知道欧系的如何

楼主:
好像三菱和安川的差不多,可以达到三倍额定转矩,比起欧系的也不算差了。

网友H:
请教旋转变压器到底比光电编码器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