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用的电气标准和技术规程 带电铁丝网和电围栏的安装和安全运用 GB 7946-87

楼主(2005-06-15):
最常用的电气标准和技术规程 带电铁丝网和电围栏的安装和安全运用 GB 7946-87 标准名称: 带电铁丝网和电围栏的安装和安全运用 GB 7946-87 标准编号: GB 7946-87 标准正文: 国际标准局1987-06-10批准1988-03-01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保卫用带电铁丝网,牧用电围栏及动物自然保护区用电围栏(以正简 称电网和电围栏)的安装和安全运用。 1 术语   以下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1.1 带电铁丝网(电网)   electrically energized entanglement   用于防止人体逾越的带电障碍物,由工频电源、电源引线、铁丝网、接地装置和 信号装置等组成。  1.2 电围栏   electric fence   用于防止牲畜或野生动物逾越的带电障碍物,由脉冲电源、电源引线、铁丝网、 接地装置和信号装置等组成。  1.3 铁丝网   entanglement   电网或电围栏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铁丝(或刺铁丝),针式绝缘子和支柱等组成。  1.4 防护网   barrier   装设于电网一侧或两侧的不带电障碍物,用于防止人体靠近电网。 2 设计安装要求  2.1 安装电网或电围栏需向公安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施工。  2.2 电源设备应为专用(低压*电网除外),高压**电网使用工频(50Hz)单相双卷 变压器作为电源设备,输出电压不高于1.5kV。电围栏使用脉冲电源设备,如从电力网 受电时应附双卷变压器,输出峰值电压不高于5kV,并满足下列技术指标:   a. 脉冲宽度:小于或等于0.1s;   b. 脉冲间隔:不小于0.75s;   c. 每个脉冲输出电量:小于2.5mC;   d. 输出电流瞬时值:0.3ms以上时小于300mA;   e. 脉冲停止期的续流平均有效值:小于0.7mA。    以上技术指标的试验条件见附录A(参考件)   * 指对地电压在250及以下。   ** 指对地电压在250V以上。  2.3 电源引线可用架空线或电力电缆。  2.4 铁丝网一般由#12(φ2.8)镀锌铁丝或#14(φ2.2)多股刺铁丝和针式绝缘 子组成。  2.5 装设在围墙上的高压电网,其围墙高度不低于4.0m(从地面算起);低压电网 的围墙高度不低于2.5m。铁丝间距及底部铁丝与围墙顶部接地部分间距均为200mm。  2.6 装设在平地上的电网,一侧或两侧应防护网,其高度不低于1.2m,铁丝间距 及底部铁丝至地面的间距均为200mm。防护网与电网的净距不小于距950mm,防护网应 接地,重复接地间距为50m。  2.7 电网支柱间距不大于4m,电网栏支柱间距不大于6m,每五根支柱挂“当心触 电”警告标志一块,其图形及尺寸按GB 2894—82《安全标志》的规定(其中观察距离 可取10m),电网尚应悬挂红色信号灯,每五根支柱悬挂一盏,并与警告标志位置错开。  2.8 相邻近的电围栏,其相邻铁丝网间和相邻电源引线间的距离不小于2m。如需将 相邻的电围栏间的空挡封死,应使用绝缘材料。  2.9 电网和电围栏的铁丝网及其电源引线与公用道路边沿的水平距离应大于5m。  2.10 1kV及以下的架空电力线与电围栏的架空电源引线不得交叉,且水平距离至 少2m。在1kV及以下的架空电力线两侧(从外侧导线算起) 2m范围内,电围栏铁丝网的 高度不得超过2m。   1kV以上的架空电力线与电围栏的架空电源引线不得交叉。当该引线电杆高度不超 过6m时,架空电力线与引线的水平距离应为10m;当引线电杆高度超过6m时,水平距 离应大于10m。   在1kV以上的架空电力线两侧(从外侧导线算起)10m范围内,电围栏铁丝网的高度 不得超过1.5m。  2.11 架空电力线与电网的最小距离如表1所示。 表 1 架空电力线与电网最小距离 ━━━━━━━┯━━━━━━━━━━━━━━━━ 架空电力 │ 与电网的最小距离 ├──────┬─────── 电压等级,kV │水平距离,m │ 垂直距离,m ───────┼──────┼─────── 10及以下  │ 2.5 │ 2 ───────┼──────┼─────── 35-110 │ 5 │3 ───────┼──────┼─────── 220 │ 7 │ 4 ───────┼──────┼─────── 330 │ 9 │5 ───────┼──────┼─────── 550 │ 9 │ 5 ━━━━━━━┷━━━━━━┷━━━━━━━  2.12 通信线路外侧导线与电网和电围栏的铁丝网及其电源引线的水平距离不小于2m。  2.13 不得以金属栏杆,水管和电力或通信线路的电杆作为电网和电栏围的铁丝网 及其电源引线的支柱。  2.14 电围栏如从电力网受电时,开关应能自动跳闸,切断各极,且分合位置明显。 在户外应与电力线路固定连接,在户内允许用插接件连接。  2.15 电围栏的电源设备不得装在谷场,料场等易燃建筑物内。  2.16 电网和电围栏的电源高低压侧应安装防雷装置(避雷器或放电间隙等),防雷 装置的接地线应与电源变压器金属外壳连在一起接地。  2.17 应防止植物沿电网和电围栏向上生长,铁丝与植物间最小距离为200mm。  2.18 为防止人体触及电源高压设备,可在其周围装设栅栏、网状遮栏或板状遮栏, 并挂“当心触电”警告标志。   栅栏高度不低于1.2m,其最低栏杆至地面的距离,和栅条间的距离不大于200mm。   网状遮栏高度为1.7m,网孔不大于40mm×40mm。  2.19 屋外1kV及以上带电裸导体至接地部分净距为200mm,至栅栏为950mm,至网 状遮栏为300mm,出线穿墙套管带电部分至屋外通道的路面为4m。  2.20 屋内1kV及以上带电裸导体至接地部分为 75mm,至栅栏为825mm,至网状遮栏为175mm,网状遮栏高1700mm,至板状遮栏为105mm, 无遮栏裸导体至地面为2375mm。  2.21 在空气污秽地区,对屋外电气设备应采取防尘、防腐及提高绝缘程度等措施。  2.22 周围环境温度低于绝缘油凝点时,应在屋外充油电器底部装设加热设置。   积雪、覆冰严重地区,应尽量采取措施,以防止冰雪引起事故。  2.23 台风经常侵袭或常年风速超过35m/s的地区,应加强设备与基础的固定。  2.24 地震烈度超过8度的地区,应采取抗震措施,为增设固定支点,加强基础等。  2.25 海拔超过1000m的地区,应选用适用于该海拔高度的电气设备。  2.26 电围栏的接地应与电力线路的接地分开,且至少相距10m。  2.27 电网和电围栏的接地体应至少埋深500mm,并埋设在潮湿的地方,接地电阻 不宜大于10Ω。  2.28 接地体可采用垂直敷设的角钢、圆钢、钢管或水平敷设的圆钢、扁钢等。   接地体和接地线的规格,不应小于表2所列数值。 表 2 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最小规格 ━━━━━━━━━━━━━━━━┯━━━┯━━━━ 名      称 │地 上│地 下 ────────────────┼───┼──── 圆钢直径,mm │ 6 │ 8 ────────┬───────┼───┼──── │截面,mm ^2 │ 48  │ 48 扁  钢 │ │ │ │厚,mm │ 4 │ 4 ────────┴───────┼───┼──── 角钢厚,mm │ - │ 4 ────────────────┼───┼──── 钢管壁厚,mm │ -  │ 3.5 ────────────────┼───┼──── 镀锌钢纹线截面,mm^2 │ 25 │ - ━━━━━━━━━━━━━━━━┷━━━┷━━━━  2.29 以蓄电池为电源的电围栏,其蓄电池室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蓄电池室应防火、防酸(碱)、防爆。   b. 蓄电池室应通风良好,最低温度不低于0℃。   c. 蓄电池室应可排水。   d. 为减少各个电池电解液的温度差异,蓄电池室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并防止灰 尘等侵入室内。   e. 蓄电池与墙的距离为150mm。相邻裸母线间、裸母线与接地部分间的距离为50mm, 母线支持点间的距离为2m。   f. 蓄电池宜安装在耐酸(碱) 的台架上,各蓄电池与台架间垫以玻璃绝缘垫,在 蓄电池底座与玻璃绝缘垫之间还应垫以耐酸(碱)的纸垫。蓄电池台架与地面间也应垫 以玻璃绝缘垫。 3 运行要求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