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单相变频调速器吗

楼主(2005-06-15):
输入单相220V,输出单相220V ,频率5-60HZ可调。

网友A:
所有变频器输出只能拖动三相电机,电压可以是三相220V或者380V由输入电压确定!

网友B:
瞿经理说的很对,如果是单相电容式电机可以改接成三相电机使用变频器

网友C:
输出单相变频器是可以的

网友D:
单相电容式电机,因三相电流不平衡多数变频器会出故障,有机会可试试看。

网友B:
呵呵,我们一般加大一挡,价格差不了多少,这3\4年总共使用台安N2-201用在0.4KW的电容式电机有过20多台好象还好

楼主:
我现在正有一台,不过有于电源接错,使压敏电阻暴裂,没有电源输出,正在着急。

网友A:
压敏电阻暴裂没有关系啊,变频器照样可以使用,不过少了一种保护而已,如果没有输出那就不是简单压敏电阻暴裂的问题了!实际上如果自己使用,将变频器选大一或二档可以使用,因为一般变频器输出检测只是两相,接线不要接到没有检测的一相就行,当然风险自付,任何厂家都不会说自己的产品可以用在单相电机上的,况且一旦出问题,即使在保修期内,厂家也不保,

楼主:
TO:瞿世才 你好,我说的是输入单相220V,50HZ,输出单相220V,5~60HZ可调 不是只输入单相,输出是3相的那种。现在无输出,看外观没有异常的地方?只是能看到爆裂的压敏电阻的痕迹,我拿掉。

网友A:
压敏电阻暴裂没有关系啊,变频器照样可以使用,不过少了一种保护而已,如果没有输出那就不是简单压敏电阻暴裂的问题了!

网友E:
我给客户用过一次,三相220v输出的带一个单相的要求频率可调节的负载(不是电机,而是把变频器的输出当电源用),结果是叙用的变频器比负载的理论功率大了6倍.(我用的1.5kw的变频器,客户的负载其实只有不到400w).后来推荐客户使用变频电源来使用了.

网友F:
樓上的一般帶的阻性負載﹐如果加電抗器就不會那樣了

网友G:
但都是小功率的。

网友H:
怎么将单相电容式电机可以改接成三相电机?

网友F:
沒辦法﹐除非重新繞線 而且利用原機架繞出來的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