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ep7v5.2安装出现no ssf file ?

楼主(2005-06-15):
请教:step7 5.2安装时候,系统提示 No SSF File ! 请教各位大侠,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另,我曾经试安装 step7 2004 professinal,但是没有安装成功。 我目前的系统是 WinXP sp2。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有知道的来说吧!

网友B:
需要授权文件。

网友C:
将安装文件放到一级目录下安装

楼主:
一级目录是不是指: C(or D、E etc.):// step 7 ?

网友D:
在装此软件之前,重起一次计算机,在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工控啊!

网友:
你可以直接到STEP7下直接点击SETUP文件进行安装即可!!

楼主:
我试着在 一级目录下面进行安装 step7 v5.2,系统还是提示错误。 后在一个工控群内,有个朋友告诉说使用虚拟光驱运行 该安装文件,即可解决 安装时候提示:No SSF File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