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困惑siemens

楼主(2005-06-15):
大家好 请教一些问题 LD SM0.0 MOVB IB0,MB11 R M8.0,24 MOVW K9,VW10 DIV VW10,MD8 MOVW MW8,MW14 MUL 25,MD8 MUL 25,MD12 DIV VW10,MD12 MOVW 0,MW12 +D MD12,MD8 MOVD MD8,AC2 MOVD AC2,SMD72 这是段计算程序 请问诸位:VW10,MD8 MB11 SMD72 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直接用具体的数据代替 偶是菜鸟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前面不是有MOVE指令吗?你指令不知道吗?手头有没有编程手册?没有可以在自助资料库里下载,免费的。

楼主:
大侠 我的困惑是: VB100,VW100,VD100之间的区别,只知道这是字节,字,双字节的寻址方式不知如何运用.同I100-I100.7可有联系或...请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A:
存储区域不同,怎会有联系,I为信号输入点,V为数据暂存器,B为BIT,W为WORD,D为DOUBLE WORD。

楼主:
请问: 如果把100存入VB100,VW100,VD100 那分别对应的是哪点 谢谢

楼主:
大侠: 请问: IB4可是指I4.O-I4.7还是。。。。 谢谢

网友A:
100 转化成2进制后是1100100,所以应存入VW100 IB4指第四位。不是I4。0

网友B:
这个问题书上讲得很清楚哟。还是看看书理解的好。

网友C:
请根据以下要求设计一个小型PLC控制系统,并报价格 1,系统包括一台操作站-PC -和一个PLC 2,控制输出---60个电磁阀的开, 关。需要通过继电器<触点容量36伏15瓦〉,继电器包括在供货范围内 3,控制输入----一个模拟量《压力,4―20毫安》, 2-个数字 量作为连锁信号 4,可以在操作站上手动控制每个回路的开和关。压力低时,全部回路关,,连锁信号来时,全部回路关 5,操作站上可以显示每个回路的开关状态。 有没有比操作站PC更省钱的方案―比如一个简单的操作显示面板? 尽快哦 Email:lizenghua790721@sohu.com 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 在请教下 LD SM0.1 MOVB 16#F8 SMB47 HDEF 1,11 问题: (1)16#F8(10000 0100)传送给SMB47其代表什么 (2)在资料上查不到SMB47 只有sm47.0-sm47.7

网友A:
SMB47指的就是SM47。0--SM47。7这八位,信号寄存器的标号是以第一个位地址为符号的,而且,我必须指出的是,你的F8转换成2进制后应该是1000 0100,刚好八位。

楼主:
1000是给SM47.0-SM47.3 0100是给SM47.4-SM47.7 谢谢

网友A:
不客气,我也只知道一点点。

楼主:
c.d: 不好打捞你 有时间再向你请教

网友D:
vb最大到255,VW最大到65535,VD最大到4294967295,这是指无符号的数,还有16#F8转成2进制1111 1000,不是1000 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