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生速度不稳定

楼主(2005-06-15):
380V/1。5KW 变频器运行1个小时后速度会出现变化,比如现在是30HZ, 它一会儿升到35HZ一会儿又降到了25HZ,电位器换了新的也一样,是开一 个小时后才会。我把所有的小电解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干扰,加强信号的屏蔽

楼主:
可是刚开机前一个小时不会啊。可能是一个小时后温度上升,里面的哪个元件老化才会不稳定的

网友B(2006-05-12):
也可能是电流检测的问题,当电流检测不稳定时,会造成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的不稳定

网友C:
是开环还是闭环  是哪个系列的
一个小时后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么  现场工况怎样 把扳子表面清理一下试试

网友D:
最好列举一下你的变频器应用方案以及你使用的功能码,目前情况看很难判断

网友E:
也许你的场地其他什么设备会发出干扰,另外参数好好的调一调,我们遇到过,我的情况是补偿,和干扰.

网友F:
可监测电位器两端电压是否稳定,质量如何.如果频率是向设定值以下变化,是否因负载增大引起限流动作.

网友G:
是哪个型号的啊?艾默生那么多系列,是不是非标的?有没有做闭环

网友H(2009-06-25):
eu2000S输出不稳定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