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616G5

楼主(2005-06-15):
我有两台616G5 5.5KW变频器,开机后出现CPF00 COM-ERR(OP&INV)报警,不知哪位高手可指点一下

网友A:
CPU板有问题,这里好多人都知道的

网友B:
如有需要我这有主板。是拆机的但肯定可用。13860158599

楼主:
我也知道是CPU板有问题,能修复吗

网友C:
我有此板,请联系JIYU12345@JX163.COM

网友D:
我也有两台616G5的变频器,开机后出现同样的故障,请教高手如何修复

网友E:
此类故障修复可能性不是很大,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更换接口IC,如还不行的话也只能换CPU板了.此板我还余有五块,单价900元/块,不议价!13950016679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