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央空调改造不能改主机

楼主(2005-06-15):
中央空调在商业领域里算得上是用电大户,但是目前的工程公司在对中央空调改造时都是对冷冻泵和冷却泵及风机进行改造,对主机进行变频改造的却没有,而在家电市场上变频空调却已应运而生,难道对中央空调主机的改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点吗?

网友A:
首先要把大型中央空调的工作原理搞清楚,冷媒(液态)-- 通过膨胀阀(液态变为气态吸收大量的热能)即为制冷--- 通过中央空调主机(把气态压缩为液态)要释放大量的热能(这种热能被冷却水带走)在这一过程是不能改变中央空调主机的功率的---冷媒(液态)

楼主:
家用空调的制冷原理和中央空调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是家用空调用风冷,中央空调用水冷,为何家用空调就可以用变频?

网友B:
要改造主机需要更换主机压缩机(变成可变速变流量压缩机),并且膨胀阀也要改成电子的。费用很高哟! 家用变频空调用的就是变频压缩机,当然没问题

网友C(2006-07-13):
主机的变频改造投资很大但是节能的空间不是很大。成本回收周期很长,而水系同节能空间比较大,投资也比较少,成本回收周期比较短。

网友D:
太复杂了,投入与回报不怎么成正比

网友E:
中央空调的节能有两个方面来进行,
   1,从空调设备的配置,改用变频调节。这也是大家在论坛上见到最多的话题。如冷冻水系统,冷却水系统。
   2,控制策略的选择。只有好的控制策略才能把节能措施落到实处,要不燃只能是口号。还有就是南方与北方的控制还有很大的区别。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只是在论坛上说,理论上计算可以节多少电那么节单,我想真正做过中央空调的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F:
其实中央空调节能改造.采用变频控制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有这方面的的改造工作了.南方的广州已经有了.

网友G:
我公司生产的中央空调全是变频的

网友E:
TO:

    南飞雁你们公司的中央空调是变频的。那你们只做设备呢还是设备和控制一起做呢?
    你们的空调是变风量调节吗?
    你们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实际的节能效果,最好有实际的数据。
    如果可以的话发一个可以吗:
   kdantian@126.com

网友H:
全是变频的中央空调?能发点资料给我吗?fyq0321@yahoo.com.cn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G:
中央空调按供风形式分为全新风和回风式半新风两种,按功能分为净化型、舒适型、恒温恒湿型和精密型 。变风量控制是根据环境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以及风压来进行变风量调节。在南方,变频式中央空调比传统式定风量风阀调节式中央空调节能20%以上。其控制系统属于楼宇自控部分。可参阅。

网友E:
   我有一个问题的请教了,如何做到变风量调节和冷冻系统的协调。
   如果是工业上用的恒温恒湿的空调,如何进行变风量调节。
   如果按照风机改用变频来控制的话,是可以节能不少,但是冷冻水系统就不能很好的使用变频了。
   如果这两者都使用变频的话就要有很好的控制策略。这也就是中央空调在工厂应用过程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如何把节能和高精度的控制统一起来考虑。
   一方面要达到节能的要求,一方面要达到车间要求的控制精度,

                                   希望指正

网友I(2011-10-30):
主要是控制逻辑这块,怎么样才能让主机能根据符合来自动调节变频器的频率, 而且主机都属于压缩机设备需要一定的压缩比,频率过低的话反而没有制冷效果在作无用功, 离心机的还容易出现喘振。 前期投资费用也很高, 这也是主要的。

网友J:
                         可以改造的 我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