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原因

楼主(2005-06-15):
我的S7—400的模拟量输入模板无法输入电流信号,请问原因? 模板信号为431-1KF10-0AB0

网友A:
到siemens PLC 模板规范里边去查一下子就知道啦!

网友B:
你有没有在硬件组态里看看你的该模板的信息,它设置的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是其它输入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