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教:有少数元器件组成的低成本倍频电路

楼主(2005-06-15):
各位业界高手:我想做一个组成简单,成本低廉的两倍频和四倍频电路(两个电路),要求将输入脉冲方波(频率为1KHZ左右),两倍频和四倍频输入步进电机驱动器,用于步进电机提速,基本要求脉冲均匀!请问用哪些器件和IC可实现!急求方案! 如蒙高手点拨,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大部分由2-10进制计数电路组成,74LS和CD40的芯片很多,你参考以下数字逻辑电路里面很多

网友B:
对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容易实现倍频,如果是一个无序的脉冲序列是无法倍频的。 你的输入脉冲方波是固定频率的还是变化无序的脉冲序列,如果是后者,你的这个目标“要求将输入脉冲方波,两倍频和四倍频输入步进电机驱动器,基本要求脉冲均匀”理论上不一定做得到。 能做到的是将一个脉冲变成2个或4个脉宽和脉间较窄的恒定脉冲。

楼主:
是固定脉冲,因为电机是匀速运行的,请问亦云人云:用什么元器件和芯片可制作这样一个简易电路?万忘赐教!!

网友B:
如果是一个无序的脉冲序列是无法倍频的。 如果是按固定频率匀速运行,你直接用一个频率是两倍频和四倍频的固定频率的脉冲发生器就是了,又何需倍频。 如果你执意要了解倍频电路,请你用http://www.baidu.com/搜索关键词“倍频电路”便可得到很多内容

楼主:
单片机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发出此固定频率脉冲,使步进电机运行一段行程(由限位开关控制位移量),由于某种原因我不能修改程序,只能对此输出脉冲加速。且单片机其他管脚功能均不能改动。

网友B:
你的案例恐怕不宜用倍频电路,因为你的单片机输出的脉冲是时有时无的。 能做到的是将一个脉冲变成2个或4个脉宽和脉间较窄的恒定脉冲。

楼主:
我就是要把一个脉冲变两个和四个啊,如何实现?请指教!

网友B:
可行性我同你讨论,具体线路设计与调试希望你参考有关数字电路设计书刊资料自己动手或就近和别人探讨。

楼主:
哪位逻辑电路高手可帮我提供方案啊?急盼!

网友C:
是用单片机吗?用一个软件程序不就结了吗?你说的逻辑电路是用74系列吧,我们那时做过,不过我对那不感兴趣,所以有点忘了!

网友D(2006-02-23):
以我所知,用CD4046锁相环电路就可以组成倍频器,只是2倍或4倍很容易实现,更复杂的可以控制得到任意倍数(甚至非整数倍)的频率,所需器件也不是很多。不过多一句,本人没有实际做过,只知道原理,可以搜索CD4046得到更多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