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J300—22KW启动即跳“E33”!

楼主(2005-06-15):
日立变频J300—22KW启动即跳“E33”!说明书上描述是加速时功率模块保护,配置功率模块的检测器工作,当变频的输出侧短路或电机被卡住大电流经变频并造成故障。 本人经检查电机并没有故障,若调整参数A0为矢量控制则运行到30HZ跳“E03”为恒速过流。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情况可能有很多种,建议把电机脱开,放在V/F模式启动,看跳不跳,如果不跳,用指针模拟表检查三相交流是否平衡,有没有直流分量,然后再告诉我们,那样好分析一些

网友B:
一般情况下J300系列分析比较简单,出现E33故障大部分是IPM出现损伤,请您再详细检查驱动光偶、二极管等,如果再没有故障,请把变频器做初始化,(步骤在www.bwtco.com技术交流一栏有)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试试,A59=2,如果还不行,就换掉IPM!

楼主:
三相交流是平衡.请问如何测量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