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当测量介质中含有明显的粉尘,如何选择电磁阀?

楼主(2005-06-15):
当测量介质较脏,含有明显的煤粉等杂志,一般的电磁阀若阀体里含了灰尘等杂质,会造成轻微的泄漏。我们需要即使有灰尘煤粉等杂质时,也能严格密封无任何泄漏的电磁阀。 测量介质:空气(带有煤粉等粉尘杂质) 介质温度:常温,一般不会超过30℃ 介质压力:最高不会超过1.0MPa 环境温度:最高60℃ 接口尺寸:1/2” NPT接口

网友A:
电磁阀是作为控制阀附件用还是独立的阀使用? 若为前者,可以考虑电磁阀前面安装一个过滤减压阀,来达到过滤粉尘杂质的目的。 若为后者,电磁阀内部的密封副要求会比较高,这也与你介质中粉粒的性质和大小有关。

楼主:
Mountain大哥,多谢您的回复。 我们需用用电磁阀来做独立控制用,粉尘的颗粒非常细,主要是煤粉的极小颗粒,具体含尘量不清楚,我们做过一些试验,当拆下电磁阀后,可以从阀里倒出一些明显的白色细粉末。 这种情况,电磁阀是否根本不适用了?用气控阀或电动球阀、闸阀之类的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