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有问题了??

楼主(2005-06-15):
我自己做的数据线联结PC机与西门子PLC,S7-200,CPU224,但总是显示通讯遇到未知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出了错,我的连接是PC端4,6脚短接,7,8脚短接,2引脚与PLC3脚连,3引脚与PLC2脚连,5引脚与PLC9脚连,不知到是否正确,请叫高手指教。

网友A:
PC机是RS232,S7-200是RS485,你怎么可以直接连?小心烧掉你的串口!

网友B:
呵呵,买个转换器吧,232/485

楼主:
谢谢指点,我知道用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