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三菱PLC配料系统键盘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5-06-15):
我这里一套plc配料系统,上位机是工控机,下位机是三陵的fx系列plc,现在的问题是:操作键盘时好时坏,现象是键盘上最常用的四个键经常不起作用,有时插插拔拔就好了,再不行就重新开关机,问题就解决了。这次又坏了,故障依旧,又采用插拔法和关机法,再也不管用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急!!!!!! 附:系统是韩国人做的,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网友A:
用FX做的因该不会复杂到那里,把上位机改吧.

网友B:
一般可以修复的,我们修过不少。更复杂的集散控制系统(DCS)操作键盘我们也修过,联系电话:0512-68289509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