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疑问

楼主(2005-06-15):
我在OMRON的资料上看到这样一个程序 00000 LD 00000 00001 AND 00002 00002 OR 00003 00003 OUT 01000 对前面的程序地址和后面的继电器地址产生了疑问?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在PLC中怎样将两种地址区分啊!是不是本来在PLC的存储区就划分了两个部分,两个部分是不是没有任何联系

楼主:
前面的数据是不是地址哦,还是仅仅只是程序编号而已

网友A:
恭喜你,答对了。呵。。。

网友B:
估计你是新手吧!!!不过你时间长了自然会知道!!!

网友A:
做人要厚道,不要笑话别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呵。。。

网友C:
哈哈,第一列数字是编号,第二列字符是指令,第三列数字是地址。

网友D:
wiDeLiA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E:
看了很多D。C的回帖,一个字“精”!

网友A:
精? 那精啊?呵。。。

网友F:
前面的数字只是程序的编号,与地址没有关系,后面的数字表示地址,不过在cxp里面不是这样表示的,00000用0.00代替,表示0通道的第一位,以此类推。学习plc多看点书是没有坏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