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楼主(2005-06-15):
总是听见说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请教各位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A:
上拉就是电源和输出口之间接的电阻下拉就是输出口和地之间的电阻

楼主: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呢?我想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需要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把?

网友B:
在输出电平不稳情况,用上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C:
输入口也可有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用以预置空置端口的初始电平。

楼主:
有人说在用TTL驱动MOS电路时也要加上拉电阻是这样的嘛?怎么叫用TTL驱动MOS电路?

网友D:
输入和输出电压等级不一样时,用上拉和下拉电阻可以解决电路衔接的问题.

网友E:
同意上楼的说法。TTL电路和MOS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电压不同

网友F:
一般在OC门作为I/O口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其本身没有带负载能力,在闲置的芯片管脚处加下拉电阻置低(有时也加上拉置高).

网友G:
说白了,只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