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弹簧测试

楼主(2005-06-15):
位高手: 我现有一台弹簧实验机要做,就是利用液压给弹簧施加一个标定的压力,液压压力慢慢变大肯定是动态的,请问我怎么测试弹簧所承受的压力达到标定的压力!

网友A:
1. 测量液压压力换算为弹簧受力; 2. 拉压力传感器直接测力。

网友B:
用一个载荷力传感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