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在VB中如何更改串口的Setting属性

楼主(2005-06-16):
一般的更改如下: MSComm1.Settings="9600,n,8,1" 但我想用四个文本框以变量的形式对Setting属性的四个参数分别进行设置 如:text1.text=联机速率 text2.text=校验方式 text3.text=数据位数 text4.text=停止位数 问题是下面的属性赋值如何编写:MSComm1.Settings=??????????????????????

网友A:
MSComm1.Settings=="text1.text,text2.text,text3.text,text4.text"

网友B:
上面所说基本正确,不过我建议最好采用VAL(TEXT1.TEXT)的格式!

网友C:
能把設置的值取出來嗎????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