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FIBUS-DP的问题

楼主(2005-06-16):
请教各位高手:PROFIBUS-DP网主站与从站之间的通讯是否需要编写通讯程序!还有5136-PFB-VME接口程序从那能下载到.谢谢指点!

网友A:
主站与从站之间的通讯不一定要编写通讯程序,如ET200系列IO模块,而对于一些带DP接口的变频器、绝对值编码器等需要编写读写程序。总之,通讯程序也简单,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1去下载一个应用实例;或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