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模拟量编程方法

楼主(2005-06-16):
本人刚接触S7-300PLC编程,原来都是针对开关量编程,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介绍一下模拟量编程的一些经验(包含一些基本的东西,方法等)。在此小弟谢过了!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吗?还是各位高手不屑于回答?

网友A:
问题具体点就会有人说话了。

网友B:
模拟量的编程关键是看你怎样对模拟量进行处理,如果只是简单的检测的话,也不用什么编程,把信号接进来,把控制信号送出去就可以了 。

网友A:
请对对应的模块使用进行说明。动作值是否可调,有无上下限。如果是报警位限定那简单,如果是实时的监控取值,并且要对每个值都要使用那该如何处理?

楼主:
什么叫上溢出和下溢出呀?经PLC处理后得到的数字和实际真实数据是什么关系呀?能否在PLC中得到模拟量的真实数据,而不是一个看起来无意义的数字?

楼主:
还有什么是单极性和双极性?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什么场合用单极,什么时候用双极性? 提出了这么多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C:
不同的厂家的模拟量在编程中不同,一般需要对模块进行设定参数,如:输入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信号的范围等。编程时有些PLC直接读取模拟量模块地址的数据,有些读取固定地址的数据,一般使用传送指令将数据放到指定地址即可使用。

网友D(2007-03-19):
那位有指令集呀?给我们这些刚出来混的看看好吗?
谢谢了!!
邮箱:xiaocaoai2006@126.com

网友E:
其实,就是将电信号的值转成你所需要的模拟量量程就可以了。用个FB快就搞定了。

网友F:
我看一些资料,就可以了